求各种减速器的性能对比表

楼主(2013-10-29):
各位高手,谁那里有不同减速器的性能对比表,比如齿轮减速器、摆线减速器、RV减速器、谐波减速器。
最好能有这些减速器在相同减速比下的体积、重量、精度等。
小弟要做个机器人性能分析的报告、需要这些数据。
在此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这个没有,就连他们自己卖减速机的人都不清楚吧

网友:
我是个连减速器是啥都不知道的水货,看来我该补课了

网友:
楼主这问题太难回答了,回答少了你会觉得没意思,要回答完整,那就是一篇博士论文了。建议楼主写报告时要先分好类,不同减速机是机器人的应用上不用,比较SCARA的一般用谐波与行星,小六轴用谐波,大一点的在前3轴可能会换成RV,DELTA一般都用行星。至于同等减速比下的体积,重量等的分析这个其实要看是什么厂商,高端的产品减速比大,体积小,精度高,低端的体积当然要大很多,精度也低。比较行星,3弧分以下精度且性能稳定的国内几乎没有,1弧分以下的就更不用了。楼主还是多查查资料吧,一时半会说不完

网友:
我一般都用齿轮减速的,其他的也不怎么会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太宽泛了啊

网友:
我也想要这些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