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楔机构自锁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斜楔机构自锁指的是斜楔与顶柱自身的自锁(怎么推斜楔都推不动顶柱),还是顶柱的力给了夹紧机构的夹紧自锁。

网友:
你可以拆一个磁力表座,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磁力表用到了这个原理吗?不知道诶

网友(点评):
是上图中磁力表座的锁紧手轮能约束两个球头的旋转,这个机构是斜面锁紧机构。

网友A:
一般是从上施力压顶柱而楔形块不能退出 这个现像就是楔形块的自锁。
一般推动楔形块后可以向上顶起顶柱。抽出楔形块顶柱随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从上施力压顶柱而楔形块不能退出 这个现像就是楔形块的自锁。
一般推动楔形块后可以向上顶起顶柱。抽 ...

那推动楔形块使顶柱往上运动,有没有自锁的可能呢

网友(点评):
你说的自锁是哪个零件的自锁 自锁是指一个零件自己受外而不动 这里说的外力不是斜面处的外力 顶柱上平面受压越大越不动 那顶柱是自锁的 而推楔形块越能推动。 如果楔形块受推力越大其越不动 那楔形块是自锁的

网友:
在斜块的斜面上加一块挡板,最好挡板位置可调

网友B:
对接触面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C:
看tan角度与摩擦系数u值之间的大小关系  大于u不自锁 小于就自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推动楔形块使顶柱往上运动,有没有自锁的可能呢

顶柱如果是需要向上支撑比较重的物体,然后推动楔形块,能不能使顶柱往上运动呢,这里应该怎么考虑顶柱自锁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接触面的要求比较高

对啊。摩擦力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tan角度与摩擦系数u值之间的大小关系  大于u不自锁 小于就自锁了

自锁指的是顶柱的自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锁指的是顶柱的自锁吗?

我也想知道顶柱的自锁能力如何,以及受力情况

网友:
我拆过一个螺旋千斤顶,似乎基本原理和这个有点“神似”
说白了,就是丝杠螺母副,螺纹自锁,拧动螺母,丝杠可以前进,但是推动丝杠,螺母不会旋转
这个还是摩擦角和压力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