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怎样设计并安装对刀块?

楼主(2013-10-29):
现有一轴类零件,需设计其加工方式:
特别注明需设计一夹具,对应加工附件中ø16*2mm、ø18*1mm的两个圆槽,老师指导说可设计一个对刀块,安装与车床光杆上,保证定位,以便于加工上述两圆槽,请问大家该如何设计?

网友A:
似乎你老师放水了,这玩样需要对刀块??三爪与零件侧面靠齐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老师放水了,这玩样需要对刀块??三爪与零件侧面靠齐不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老师说通过设计来锻炼一下自己,所以我还是得继续做这个设计呀,请问你有啥建议不?

网友B:
这个不是直接可以通过三张卡盘加工了?圆槽的宽度为1毫米,有这么小的刀具哦,我还没见过咧,给我见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直接可以通过三张卡盘加工了?圆槽的宽度为1毫米,有这么小的刀具哦,我还没见过咧,给我见识一下, ...

那难道是老师给的题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老师说通过设计来锻炼一下自己,所以我还是得继续做这个设计呀,请问你有啥建议不 ...

是数车吧,不用独立的对刀块,直接在夹具上找一个点来做相对对刀就可以了。这玩样能做,但说出来的法子可能就上不了台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难道是老师给的题目有问题?

应该不是吧,可能老师是想锻炼一下你们的思维,要求你们用其他的方法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