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车举升卸料时油缸拉脱是为啥?

楼主(2013-10-29):
40T矿用车,斗内装砂土时卸料正常,没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装大石块,卸料时,将斗子举升到约三四十度时,石块开始往下滚,突然将三级油缸快速拉出,肯定形成真空。
油缸球头从瓦中拉脱。

1。是否因为石块太大,滚下砸在斗子尾部,杠杆原理,将车斗掀起,快速拉出油缸?可能是因为车斗尾部太长,支点太靠前吗?

2。是否是液压举升油路问题?整个举升系统很简单,三位四通阀控制举升和下降,油路中有个溢流阀,下降时的节流阀。之前测试主压力,空车举升时压力为3MPA左右,下降时压力12MPA。此油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上图看看是什么样的矿用车?

网友(点评):
矿山上用的非公路宽体自卸车

网友(点评):
可能是格式不对吧。现在可以看了。

楼主:
宽体式非公路矿用车。

楼主:
此类矿用车

网友(点评):
怎么看不着图哬!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类矿用车

网友A:
举升压力肯定要比下降压力大把,举升3MPA,下降12MP0A.大胆猜测,下腔憋压了,回油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升压力肯定要比下降压力大把,举升3MPA,下降12MP0A.大胆猜测,下腔憋压了,回油堵塞。

下降有节流阀。
40T重载时举升约10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徐工集团的吧,你是徐工研究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月份北京展会上面拍的?

网友:
这两天电脑中毒,开机白花花一片,呵呵……
给你一些建议性的意见:把三位四通去掉,换成内置溢流阀的二位二通阀(开式)节流阀去掉,换成液控单向阀,装在油缸无杆底部。
过程;
载重行驶时,液压泵在关闭状态,(停泵)二位二通阀只要泵在停泵时开也可,关也可,举升时,泵打开,二位二通关,你懂的……
下降时,二位二通开回油箱。

网友(点评):
举升泵在发动机取力处,常转,得换成离合器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降有节流阀。
40T重载时举升约10MPA。

举升泵取力器离合可以采用原变速箱气、电、液、拉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