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气动冲床,底部的铸铁怎么做?

楼主(2013-10-29):
大家好,我是做电子类的.上了请教几个小问题.望赐教.
我想做10台气动冲床.但底座的铸铁。不知道怎么做。
是要外发加工?
我只懂coreldraw,能把外形和尺寸画好.但不知道找哪类人做.

网友:
没有机械工程师?

网友:
这有些水,首先一定要有会机械的在,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可采用台钻的底座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啊,铸铁底座很容易做的.提出技术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这个找一个懂铸造加工的人一起比较好。

网友:
找个铸造厂问下,问他做过类似的设备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找家专业的非标公司,说清楚产能、工序、精度等要求,外包整个设备,弄不好一两台就搞定了。成本也差不多了。

毕竟养十个员工,也不是小事。

网友:
一个靠谱的方法
你可以找坛子里的人一起合作

网友:
买点废旧的手压机什么的,把它拆下来用,成本便宜的多。

网友:
直接找个铸造厂就行,但是你需要告诉他们你用的气动冲床是几公斤的力,然后你用的是什么刀,受力点在哪里,因为受力点是要做加强筋的,最好找个学机械的在软件上做一个受力分析最好了

网友:
其实翻砂都行的成本都不高

网友:
我帮你 加我qq396432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