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贴胶比较好

楼主(2013-10-29):
贴胶形式及贴胶对象如图所示,请大家,贴胶精度单边±0.15,胶的尺寸大概19mmX19mm,比较软,要求贴一片C/T在2S之内,产品为0.2mm厚的SUS301,为冲压五金件,

网友:
来学习了朋友

网友:
这个可能需要做一个简易的类似于冲压模的工装。

网友A:
这个,我想到的课题有:全面贴合牢固、不能有气泡、定位准确、工序少设备简单。

我的话,一定会先贴后冲。
原因:
1)贴合部分是平面,胶片受力很均匀,而且底板很薄,所以冲头不会损伤胶片。
2)冲压前,用可调侧规挡板定位胶片和展开的钢板后,先粘贴上去。这样的话,线上现时调节很是方便。
3)先贴后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采用很简单滚压机构就可以剥离离型纸的同时滚压贴合,彻底排除贴合后的气泡。
   如果先冲后贴,怎么贴?怎么挤出空气?两头绝对会有死角。
4)如果先冲后贴,胶片的四个角怎么粘贴牢固?这个很麻烦的。钢板的折边,怎么看怎么碍事。

2秒一套?这也太慢了吧。
1万多的开式冲床,改装加个供料排料单元。这单元的动力,就用冲床曲轴的输出端(在左边?)联动。
冲床能跑多快,产能就能达到多快。慢慢跑,也得有1秒一套吧。开式冲床一般最高速度为120~150次/分钟吧。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你要做一个治具,一边放产品一边放胶纸,两个合起来就好了,一个治具可以放10个或者别的数量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想到的课题有:全面贴合牢固、不能有气泡、定位准确、工序少设备简单。

我的话,一定会先贴后冲 ...

这个方式之前也考虑过,但公司现有经验还不足,做不到,此产品冲压完以后不能用快干油,所以需高压水洗,再贴胶,还要检测平面度,想将这些制程实现自动化,还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式之前也考虑过,但公司现有经验还不足,做不到,此产品冲压完以后不能用快干油,所以需高压水洗, ...

我推荐的这个工序,和我2000年在日本打工时自己操作的流水线极其相近。
电子结构件的组装上,很成熟的工序。(我操作过的那个流水线,ATM机、笔记本等的触摸屏背面护板等各种乱七八糟的花样和尺寸。)

1)拆切好的平钢板,堆叠状态放入供料托盘架。是从冲裁工序那里用专用托盘码好之后手推车推过来的。
     过来后,把空的专用托盘拿掉,手推车一推,料垛就进去了。
     胶片是成卷的装到进料轴上,简单控制进料段张力。就说,胶片宽度是事先定好的。
    (之后就是全自动了。)
2)吸盘分离并提取单张钢板,送入超小型“洗车房”,热水喷淋冲洗粘胶的上面,然后热风吹干。
3)与“洗车房”上下并列的是,胶片裁切单元。换模具,可以裁切各种乱七八糟的形状。
     当然,这里还多一个铡刀,用于简单的横切。可以用离合器选择模切还是铡刀横切。
4)下一道工序,就是一边剥离离型纸,一边粘贴。撞墙定位啊,滚压贴合啊。
5)进冲压成型。这时,胶片上也会沾上上模的润滑油。
6)再进入另一个"洗车房",上下都来个淋浴。然后成品按需堆放。

大的小的,都能做的啊。
说到这里也不行的话,花点钱,我帮你们做。
一台机器,能顶那么多人,速度也有了,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还能在一定范围内通吃。
很划算的。

楼主:
可以啊,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点评):
ricky.lee@126.com,QQ705546629,李昌国。最好发邮件。我不喜欢聊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的这个工序,和我2000年在日本打工时自己操作的流水线极其相近。
电子结构件的组装上,很成熟的工 ...

很好奇,整体占地空间,一定很精简吧

网友(点评):
总长,要看想喂进去的最大板材的长边尺寸。比如30x30,喷淋吹干装置,大概各1.5m长;贴胶单元大概1m多点;然后就是冲床的宽度。总长大概5m左右。

网友:
应该很紧凑了,一般的厂房都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