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两个车床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3-10-29):
厂里数控车床,我是画图的,没人开,老板让我去弄
现在有3个问题请教前辈们
1.车140长度的内孔,由于刀杆不够长,我是车一头,再掉头回来车,现在问题是,工件有接刀台阶,有的不明显,有的明显一点,有十多丝,我想问,是不是掉头后一定要打表校同心度,因为我以前在其他公司观察车工就是这样做的,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公司百分表都没买)
2.刀杆是20左右的,刀尖伸出70振刀很厉害,而且老师崩刀尖,刀尖伸出50的话,基本就没有前面情况,我想问,是不是刀杆直径和申出刀长有什么比例。
3.用20左右粗的刀杆车30左右的内孔(70左右深孔),我感觉切削液很难进去,有时候出现干车,刀容易损坏,前辈们有什么高招吗?

楼主:
额,进来这么多位,没人人可以指点下小弟么,诚信请前辈赐教

网友:
1,掉头后必须打表校同心,当然双主轴的可以不用
2,和刀杆直径、材质、工件材质、切削参数都有关系
3,自己改造一下切削液喷管,可以变径增大出口压力

网友(点评):
谢前辈指点,诚心感谢

网友:
公司百分表都没买??你辞了吧,,,,,,

网友(点评):
同感 !机加厂没有百分表,说不过去!

网友(点评):
暂时没买,如果我要求的话,老板还是会买的,前面外径,内径千分尺,我跟老板说了后都买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不是机加厂,是做设备的,只是老板嫌外面加工费贵,所以买了数控车,没请人,就让我上了

网友:
1教你个土办法。你夹住外圆,低转速转动,能明显看到外圆跳动,停下来,然后根据跳动情况敲击外圆(一般用卡盘扳手),如此反复,知道肉眼感觉跳动非常微小,夹紧。有经验的师傅能几下就敲到3丝以内。你可以试试。
2引起震动的原因比较多,看你 的材料,刀具都有关系,你的情况只能处理好切削速度,加大切削液,车刀前角加大。。
3加大水,或者接个细管子都是常用的办法。

网友(点评):
问题1,我现在是用刀杆申过来,几乎贴着工件外圆,慢慢转动卡盘,看外圆于工件距离变化,距离小的敲几下,知道距离都差不多,比较费时间,而且不是很准确 问题2,估计刀柄和刀材料都不行,我现在每刀进0.2,F50,

网友(点评):
还是会崩刀 问题3, 学习你的方法,明天试试看 谢谢前辈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用根铁丝代替表头,

网友:
同心是必须的,你那夹的面是车了的吗,和内孔同心不,要是用的软爪,镗了出来夹的跳吗,还有有没有可能夹变形,看看是哪个地方没弄好

网友(点评):
我夹的那面都是先车过的,前面几件没有,后面我想想不对,就事先车了夹的那头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请普车师傅给你做长的焊接内孔刀,140也不算长

网友(点评):
厂里没有普车师傅啊,要有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向他请教了

网友:
还是刀没磨好,,,,,,,,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买的现成的刀片,你说的磨刀问题,那个嘛~我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点评):
有时候磨一下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