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机械工艺

楼主(2013-10-29):
       生产过程中,直接改变原材料(或毛坯)的形状、尺寸或性能,使之变为成品的过程,称为工艺过程。例如毛坯的铸造、锻造和焊接,改变材料性能的热处理,零件的切削加工等,等属于工艺过程。工艺过程又包括若干道工序。工序之指在一个工作地点对一个或一组工件所连续完成的那部分工艺过程。举下面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半联轴器的工艺过程:

      如上图所示,其工艺过程分为如下三道工序:
      工序Ⅰ:在车床上车外圆,车端面,镗孔和内孔倒角;
      工序Ⅱ:在钻床上钻6个Ф20孔;
      工序Ⅲ:在插床上插键槽。
      在同一道工序中,工件可能要经过几次安装,如在工序Ⅰ中,一般可能要安装两次:
      第一次安装,用三爪卡盘夹住Ф102的外圆,车端面B,镗内孔Ф60,内孔倒角,车Ф223外圆;
      第二次安装,调头用三爪卡盘夹住Ф223外圆,车端面A,内孔倒角。

网友A:
你发这个帖子为了说明什么??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这图上是不是差个斜度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上是不是差个斜度什么的

貌似给的挺清楚的吧。

网友D:
这个半联轴器,键槽木有公差配合。
6-孔20因当有直径上位置度要求的吧?或者尺寸公差?
斜度这边的确缺了尺寸。

网友(点评):
老哥,图是从书本上拍照来的,就可以推测出这帖子相关的一些因素条件。

网友(点评):
这书估计是新版的,经典的书不会出现这种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个帖子为了说明什么??

因为快毕业了,要从机械工艺师做起,提前了解一些工艺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明白

对着图看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上是不是差个斜度什么的

什么斜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别扭

为什么别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半联轴器,键槽木有公差配合。
6-孔20因当有直径上位置度要求的吧?或者尺寸公差?
斜度这边的确缺了 ...

只是希望多探讨一些工艺的例子,多学习一下。

网友:
联轴器设计的精华。

网友F:
我想问一下,那个沉孔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那个沉孔怎么加工

这个有专门的沉孔转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