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控车床怎么了,老师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3-10-29):
2台广数980ta1系统,用同样的程序,刀片车出来的工件,一台车的没有光洁度,还有点起毛,一台车的很漂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老师们出主要,先谢谢了

网友:
很多原因的,是不是有台刀片夹紧不够,或者刀夹紧的时候角度不好,等等~
当然,也不敢排除是不是机床本身问题

网友(点评):
或者你是车内孔,有一把刀刀杆伸出过长

网友:
        你测一下刀尖和工件的中心差多少?

网友:
这种情况每次都会这样出现的话,很有可能是机床的问题,可惜我不太懂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床?机床出厂要检验精度的,看看你的机床合格证上的检验项目,一个一个的去排查。

网友:
能发个照片看看么?

网友:
应该不存在机床的问题,出厂子的时候每台机床都需要试车

网友(点评):
想多了,有些不负责任的厂只试切同一批中的一两台。

网友:
先检查下刀具的装家

网友:
1、看看你的装夹,刀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足够的自信那么就到第二步
2、查一查主轴的精度,刀架的精度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到第三步
3、把好的一台和不好的一台的有关刀补,间隙补偿等有关的参数参照说书看看有什么大的改动吗?不过不同的机床在参数输入的时候也会不一样,但是变化不会太大,可以一一改改试试,但是要保证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改,如果没有改善可以试试下一个(PS:目前没有相关的说明书也只能说大概了,还有没有图就是根据经验瞎猜了)这个弄下来还是有问题,到第四步
4、和售后人员沟通下,我估计也是和我说的产不多了,有时候伺服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以上均是个人的推测,不知实际的情况,仅供参考。

楼主:
正在联系厂家,看看是不是系统设置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不实际看下,我还真说不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