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崩刀尖问题--有图

楼主(2013-10-30):
两台车床同样的参数程序,其中一台最近老是崩刀尖,请各位解答分析一下原因,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工件的材质,切削参数是什么?

网友A:
检查主轴跳动

网友:
是不是偏高,,,,,,,?

网友:
同意3楼,应该是床子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车床的问题,或者是工件材料有杂质

网友B:
估计是床子问题,两台车一样的料吧

网友:
先排除车刀中心是否与工件同心不等高,可以考虑换个刀把

网友:
从楼主情况看,应该是步稳定因素造成的,一般都是材料影响刀具比较多一点,主要还的看看毛坯是否是同一炉批的,里面有无夹杂,气孔等缺陷,包括装刀的方式,是粗加工还是精加工等,需要一一去排除这些原因,机床跳动一般应该不会差太多的。工艺这这东西,不去现场看,只能凭经验去说说,现场的问题是千变万化的,最后的的靠自己认真分析解决。

网友(点评):
认同9楼说的

网友C:
       肯纳的KC5010吗?主要应该是进给量过快和震动造成了刀尖崩碎。提高转速呀。不过楼主说的是同工同刀同参数,不同机床,这不是明摆了是机床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跳动

加工出来的产品跳动都是好的就没必要去检查主轴跳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床子问题,两台车一样的料吧

同样的料,同样的参数,同样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纳的KC5010吗?主要应该是进给量过快和震动造成了刀尖崩碎。提高转速呀。不过楼主说的是同工同刀同 ...

是双刀塔上下一起车削,是不是要重新找一下上下刀塔的中心高?

网友(点评):
是的,要测一下中心高,过高容易起毛,过低刀尖易崩。

网友:
楼主把材料,切削用量说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双刀塔上下一起车削,是不是要重新找一下上下刀塔的中心高?

有道理

网友:
主轴可能跳动,要么就是刀的装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