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3煤油储罐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侠:请问下50M3煤油储罐用什么材料比较好,有没有行业标准。

网友A:
用锅炉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锅炉钢板吧。

您好 煤油的渗透性比较强 用锅炉板可以吗  您有相关的设计标准不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啊。锅炉钢板是比较好的钢板。

网友B:
见GB150-2011《压力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GB150-2011《压力容器》

GB150也没有相关的判定啊

网友(点评):
不知储罐有无压力,煤油属于石化产品,储罐属于化工类容器,应GB150或NB/T 47003.1-2009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设计、选材、制造和检验。标准里没有直接给出煤油的选材,可以按标准要求去选材。

网友C:
有钱就上不锈钢,没钱上235,容器钢都行,50立不算大,按焊接容器设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就上不锈钢,没钱上235,容器钢都行,50立不算大,按焊接容器设计就行了。

请问需要做防腐吗?

网友(2020-08-13):
打算用久点就得做

网友:
表面处理>材料选择。一般容器板就可以了,也稳当一点。关键是表面处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