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紧定螺钉头部是凹进去的坑坑,为什么结构是这样的?

楼主(2013-10-30):
这种紧定螺钉头部是凹进去的坑坑,为什么结构是这样的啊?特别适用于什么样的表面定位呢?
GB80-2000 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网友:
是喉塞吧吧

网友(点评):
气动中一种密封塞 缠上密封带旋进去起到密封作用的。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当堵头用的,

网友:
高压密封堵头

网友(点评):
当堵头用是不是这上面的螺纹也是密封管螺纹呀?如果是普通的螺纹呢?那还能当堵头吗?

网友(点评):
用前面的锥头密封,螺纹只提供压力,管螺纹比公制螺纹受力大。

网友(点评):
管螺纹比公制螺纹受力大?我咋看就是个普通的紧定螺钉,俗称顶丝

网友A:
是紧定螺钉,常用于平键的紧定。

网友(点评):
那凹进去是几个意思呢?有平头的,有锥端的。如果是用于平键我觉得用锥端的或平端的也阔以吧

网友:
一般的称呼:
止付螺丝 紧定螺钉 螺塞 set screw
无头螺丝 无头螺钉 平头螺钉 grub screw

端面有凹进去和平面两种。用途可参照英文的字义。

网友:
这种螺钉常用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B:
凹面是起紧定作用的,主要用于压紧表央是曲面的零件,如圆柱面,球面等等。如果用平端紧定螺钉,会造成只有线接触,用凹端紧螺钉,可改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8楼的有道理,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点评):
我更倾向于理解成,这是用于高压密封的喉塞。您看那螺纹不是普通的牙吧?这个跟平头是一样的额,仅仅在平头上挖了一凹坑,所以其实与圆柱面是线接触,点接触都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仅仅靠螺纹密封高压流体?不可能的,一般都是端面加密封圈,,我也没查资料,查查看

网友:
有凹孔,应该是加工工艺造成的吧。

网友:
如图,百度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我的说法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们叫吉米螺钉。主要特点可以深入螺纹里面锁紧。
其他螺钉要深入孔里面很多时候空间不够

网友:
在液压件中很常用,从外侧固定阀套用的顶丝,凹下去就是为了增大接触面积。而且对压紧物产生的破坏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紧定螺钉,常用于平键的紧定。

这种叫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GB/T80-2007机械手册上面有这种螺钉的。

网友:
如果当成密封塞使用凹槽外圆顶在密封垫上会形成较好的线密封 如果当做锁紧可以因为接触面积小单位压强大效果也会好些

网友:
见过一种类似的螺钉,前面的球面是顶钢珠用的,螺钉压紧钢珠密封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3-12-19):
好像就是为了接触面积大,能盯紧

网友:
顶丝 ,头部位置可以更好增强挤压效果

网友:
是不是前面顶钢球的

网友:
内六角杯尾无头螺钉(机米),凹端紧定螺丝, 杯头紧定螺丝。紧定平面,弧面都可,凹端作用是不易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凹面是起紧定作用的,主要用于压紧表央是曲面的零件,如圆柱面,球面等等。如果用平端紧定螺钉,会造成只有 ...

凹进去的还成了两点接触呢 还不如线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