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3-10-30):
各位朋友好:如图所示。将缸径100-120的油缸用四根螺栓固定(固定方式:用两块板焊接在缸筒上面,再固定板)在厚度为16MM的钢板上面,水平放置使用。油缸最大推力2.4X10的4次方N!(顺便问下在这里怎么打3次方?)问螺栓受力是变载荷还是静载荷?载荷情况为哪种?是受预紧力和静工作拉力,还是受预紧力和变工作拉力,还是螺栓受剪??还是受预紧力?

网友:
螺栓受力还是要看油缸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A:
变载、摩擦
字数补丁.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载、摩擦
字数补丁.exe

多谢大侠!算了半天M12的螺纹就可以!看结果感觉自己又分析错了....

网友B:
没有要求又如何计算呢?

凭估计,最大推力为2.4吨的油缸,感觉用4颗M12的是没问题的,如果感觉薄弱,不用算,直接上M16的。因为没有M13和M15的螺栓,而M14的在优先数上又排在第二系列,所以直接上M16的,M16再往上就用M20,不行就M24,再不行就M36。

要求细就细来,没有要求就粗来。

再一个,螺栓这么用,是利用螺栓的夹紧力产生的摩擦力来平衡油缸拉力,所以螺栓理论上不受剪切。至于是变载荷还是什么的,由于我对两块钢板受摩擦力时的相对位移有多少还欠研究,所以这个问题暂时还说不清。目前也未看到有这方面的文献。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一下,如果像楼主图上这样固定,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力矩呢

网友(点评):
会产生。从空间上来说,油缸轴力与螺栓摩擦力不同轴,势必会产生力矩。因为能量守恒是对空间来说的,钢铁材料不过是空间的具体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载、摩擦
字数补丁.exe

请教一下大侠,我感觉螺栓应该受剪力,不让油缸左右偏移而固定牢固,光靠预紧力不行啊?纠正我一个错误,最大推力为24T,算出来用M12的螺栓感觉不行??

网友(点评):
一般都加定位销,我没用过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要求又如何计算呢?

凭估计,最大推力为2.4吨的油缸,感觉用4颗M12的是没问题的,如果感觉薄弱,不用 ...

谢谢大侠指导,我纠正一个错误,油缸最大推力为24T,最高压力31.5MP.按照LE大侠算法为M12l螺栓,感觉不太对?受力分析为0,只是凭感觉再弄!算出来的结果又是错的!

网友(点评):
简单估一下,24t,假设载荷均布,则每颗摊6t,摩擦系数0.15,则单颗拉力40t……建议上键或销。

网友:
你用螺栓这样固定油缸?

网友:
为什么不在油缸受力方向上固定?还是有特殊要求?

网友:
2.4e4就行

网友:
你用M16的8.8级螺栓就行,可以受剪

网友:
关键是用普通螺栓还是铰制孔螺栓,如果普通螺栓的话受预紧力计算,如果铰制孔螺栓的话受剪力计算

网友:
建议上定位销或是采用铰制孔用螺栓,你这是靠螺栓的预紧力F使结合面之间产生摩擦力,预紧力越大,摩擦力越大。我刚查了下书,你这螺栓上要承受7倍于外载荷的预紧力,也就是4个螺栓的预紧力相加需要达到7X2.4X10的4次方,你自己再套下公式,算出螺栓的直径。但是这种结构在冲击、振动在和的作用下链接不可靠,建议上定位销或采用键链连接。

网友(点评):
请教 螺栓预紧力如何算?或是如何查?

网友(点评):
你这螺栓上要承受7倍于外载荷的预紧力,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你找本机械设计基础,翻到螺纹连接那章,然后找到受剪螺栓连接这一小标题看下你就知道了。。螺栓的预紧力如何算,你百度下就有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资料是公式是F0=Ks·F/f·z·m Ks为安全系数 F为横向载荷 f为摩擦系数 m为接合面数 z为螺栓数目 此公式对否? 所以我的答案预紧力是2倍多的载荷力,何来7倍呢?

网友(点评):
你那个求出来的预紧力是受拉的最小预紧力。不是受横向载荷的。你等我下,我公式打上来,哎,不会打公式就是麻烦,哈哈。

网友(点评):
看错了,抱歉,请忽略我前面那一条

网友(点评):
大侠你那个公式是对的,算法也没错,是我搞错了,我忘记打上螺栓数目了。哈哈。。单个螺栓分析。。抱歉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不敢当,只能当当小弟。 感谢能和您一起讨论问题,大家一同学习进步~

网友:
经过计算,8.8级普通螺栓是可以的,但不知实际工况如何、振动如何,建议楼主可以选用M20的为佳

网友:
建议改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