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液压缸装配图

楼主(2013-10-30):
最近拆了个液压缸,换密封件要出个图,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补充,明细表编号暂且不提。

网友A:
以前的油缸都喜欢用卡环啊卡键的额!!个人感觉没有螺纹好!以前公司给别人做的油缸就是因为轴用挡圈断裂,花了好大代价!

网友(点评):
这个是挡圈质量问题,不是结构设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油缸都喜欢用卡环啊卡键的额!!个人感觉没有螺纹好!以前公司给别人做的油缸就是因为轴用挡圈断裂, ...

是这种结构的吧,刚弄好的图。

网友:
我表示上面的哪个孔是怎么干的出来

网友(点评):
这是个问题?图上看不出来,打工艺孔后再堵上。

网友(点评):
打了孔后焊住口

网友(点评):
我表示看不出来

网友:
液压缸我大学论文设计过。。楼主的很专业。

网友(2014-01-13):
http://pan.baidu.com/s/1BVP96

网友(2020-08-26):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