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工艺高手请进,求助

楼主(2013-10-30):
一般球铁的活塞环  直径在120mm左右,镀硬铬一般沉积速度在一小时多少丝 ,8丝每小时的速度能不能达到?
工艺条件:
1、铬酐 230g/L
2、三价铬 3.5g/L
3、  硫酸 2.3g/L
4、 电流密度60A/dm2  (总电流基础上加大150)
5、温度60℃
6、HF清洗活化处理1min,未预热直接入槽电镀
7、带电入槽,加大100%的冲击电流,1.5分钟后正常电流电镀

楼主:
难道没有搞电镀镀铬的师傅吗

网友A:
我不是搞电镀镀铬的师傅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专门看看材料处理的帖子 如果发现里面有高手可以发信息给他们求助 不然的话像你这种帖子容易沉的

网友B:
你这个需要找一个工艺卡看看,这东西的镀层厚度差异挺大的,从50多缪,到200缪的都有,其过程电流也不一样,没法准确说,

你可以找本电镀的书,上面有公式粗算一下也可以,

大致镀到100多缪,俩钟头多,具体就看工艺卡了,再说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需要找一个工艺卡看看,这东西的镀层厚度差异挺大的,从50多缪,到200缪的都有,其过程电流也不一样, ...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工艺是否有问题?还有每小时8丝是不是行业可以轻松达到的?我们厂现在以每小时8丝为目标切合实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搞电镀镀铬的师傅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专门看看材料处理的帖子 如果发现里面有高手可以发信息给他们求助 ...

恩  说的有道理  谢谢

网友(2013-12-26):
活塞环不是做PVD涂层的吗?还有做硬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