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注册表问题

楼主(2013-10-30):
SolidWorks下载后重新安装出现问题,有社友可解决否?我最后是重装系统。

注册表权限
:
安装管理程序在尝试在此注册表位置生成注册表项时遇到错误: HKLM\Software\SolidWorks\AddIns, HKLM\Software\SolidWorks\Applications, HKLM\Software\SolidWorks\General HKLM\Software\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是因为你第一次安装的东西没有删除干净,也很难删除干净,最好的方法就是安装一个比第一次更高的版本就行了

网友(点评):
谢谢。注册表能修改吗?注册表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第一次安装的东西没有删除干净,也很难删除干净,最好的方法就是安装一个比第一次更高的版本就行了

这个没尝试过!

网友(2013-12-29):
也可以尝试用新版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