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问题,在线等,前辈们请帮帮忙

楼主(2013-10-30):
我对1号刀,换刀后屏幕显示刀号T0101,对刀设X,Z轴刀偏;然后换4号刀,屏幕显示刀号T0401,我现在想请教的是刀偏01被1号刀占用了,4号刀如果也把刀偏放在01号,就是两把刀得刀偏都在01,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
当然有问题,设成T0404

网友(点评):
可是我换4号刀的时候,屏幕显示的是T0401,是要在MDI里输入T0404然后,启动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手动模式输入T0404启动一下,大概就是你说的MDI吧,我好久没玩了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是这样,谢谢前辈热心帮助

网友:
这样会出事故的。首先T0101对刀对好后刀具偏值输入在101然后MDA换T0404刀具偏值输入到104

网友:
这样在任意段程序车肖时会撞刀,应在录入方式下输入T0404.然后按循环启动键就可以了!

网友:
坑定有问题啊,

网友:
那样用起来不顺手,难道一号刀和四号刀的磨损一样吗。

网友:
录入 T0404就OK了

网友:
手动换刀不能改刀偏的,为了安全,还是在换刀前先取消刀补,然后换刀,最后再把刀补加上,这样好一些。

网友:
手动换刀与实际加工没半毛钱关系.只要你对刀时输入0.点时不要把程序里面的补偿号搞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