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显示的3.995小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10-30):
求教如图显示的3.995小孔如何加工?

网友:
公差到是很正常,只是这3.995的孔尺寸第一次见这么标的,不知这孔是干嘛使的

网友(点评):
看到这样的图就忍不住喷,这些没品的设计,害死加工的啊

网友:
标注有问题,~

网友A:
先用3.8的钻头打孔,再用4的铰刀铰孔。 孔 3.995就是φ4  公差 -0.05  +0.07

网友(点评):
是不对,可能是图纸多了个0吧,+0.12?

网友(点评):
如果真是0.012,设计者也奇怪了,φ4好加工多了,与之配合的轴销想要多大都好加工,不懂了

网友(点评):
12μ是H7精度。要是12丝还铰什么,直接钻就好了。

网友(点评):
是我错了,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手册,铰孔可以达到IT6级

网友(点评):
请注意是可以达到,自己真正亲手钻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精度用铰刀估计不行,记得模具上的孔应该使用电火花

网友(点评):
同意,放电可以的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孔是什么位置上的,是曲面上的孔还是平面上的

网友:
这个跟φ4公差-0.005  +0.007,有何区别。

网友:
      管你标注和设计什么的合不合理。一句话:钻后镗,这就这么办。

网友C:
先钻后铰,钻的时候最好用刚性好点的钻头3.9的可以,然后铰

网友(点评):
达不到的!!! 铰孔并不是人们所想很稳定的方式.. 这种要求如此之高最好是用激光。包括后续的检测都是件需要思考的事情。 我曾经接过一个单子,孔的要是是 Φ2+0.005,实在是没能力做。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标

网友D:
楼主你这张图尺寸公差没有标全,还有不知道这个工件用来干什么以及这个工件的材料,所以无法给出合适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用3.8的钻头打孔,再用4的铰刀铰孔。 孔 3.995就是φ4  公差 -0.05  +0.07

加工方法不错,不过你好像把公差弄错了哦!应该是4-0.038到4-0.05吧

网友(点评):
看来标注不规范是容易出错,应该是φ4 -0.005 到 φ4 +0.007

网友:
估计是设计人员的想法是3.995是最合适的尺寸,稍微大1.2丝也没问题,就这样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张图尺寸公差没有标全,还有不知道这个工件用来干什么以及这个工件的材料,所以无法给出合适的解答 ...

材料42CrMo,此位置装配定位销。硬度HRB70-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工方法不错,不过你好像把公差弄错了哦!应该是4-0.038到4-0.05吧

网友:
3.995,可能是产品或者客户给的一个标准值,也有可能是英制转换过来的。

为了与产品的数值一致,才这样标的。

也没有啥问题。 在以前的公司,经常有这种标法,如果 转化为4,在查图与产品对比,有有一些麻烦。

网友:
用坐标磨床加工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先钻后铰。

网友:
呵呵,沉头孔割不了,精密放电或坐标磨了

网友:
标注比较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3.8的钻头打孔,再用4的铰刀铰孔。 孔 3.995就是φ4  公差 -0.05  +0.07

太对了

网友:
孔打到3.9,用4负0.01的铰刀镗孔

网友:
先钻后再用铰刀加工,铰孔时注意转速和冷却,我公司加公直径6长度20的孔也能保证精度。

网友:
先用3.8的钻头打  再用铰刀姣 如果发现绞大了 用油石把绞刀修一下保证绞出的是在公差允许范围内

网友:
先钻后铰,最IN的方法

网友:
先钻后较木问题了啦,较前先测下铰刀直径了啦,如果大了就用油石磨一下了啦

网友:
铰刀可以保证这个精度吗?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网友F(2016-07-30):
这很可能不是一个工艺问题,而是一个设计标注的问题。校对、工艺等签审不认真导致工艺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钻后铰,钻的时候最好用刚性好点的钻头3.9的可以,然后铰

不是绞不稳定是钻的不稳定,两边余量不对铰孔很容易绞大掉或者断掉,其实还是钻头的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很可能不是一个工艺问题,而是一个设计标注的问题。校对、工艺等签审不认真导致工艺困难。

要我就当他是  4   -0.05 +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孔是什么位置上的,是曲面上的孔还是平面上的

不论是平面还是曲面,最后一刀肯定是铰出来的。

网友H:
上面那个118度是干嘛的,跟题无关,就是看到图之后发觉不知道那个度数的意义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那个118度是干嘛的,跟题无关,就是看到图之后发觉不知道那个度数的意义在哪

钻头滴度数哦!肯定先钻后铰吗!设计的是说这个孔不能小于0位不好装卸

网友:
销子一般都是标准件都在0位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我就当他是  4   -0.05 +0.07

如果你说的是0.07mm就可以打报废了,7丝的间隙配合还定位啥

网友:
剖视图里这么标注没有问题,特征尺寸都标全了。加工的话先钻后铰,设备精度够的话可以做到。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平面上面加工3.995的孔。只要精度稍微好的设备,用好点的刀柄装夹,保证刀具端跳在4微米以内,很容易就保证这个公差了吧。中间故意标118°,又没有公差,有可能是设计的人脑子抽筋,画蛇添足了。因为40CrMo比较难断屑所以,一般不适合扩孔,所以,要做上面那个阶梯孔,工艺建议是,第一步用D3.85钻上面大孔(可以复合倒角),留0.1mm余量;第二步钻底下3.8孔,第三步,铰孔。因为钻头一般都是118°,设计专门标注这个角度,有可能不希望你浪费工序来处理钻头留下的阶梯。当然,也有可能设计者刚好需要也说不定,你需要跟设计者咨询。

网友:
还有那个3.995(0~+0.012)这个标注方式很正常。意思是3.995为基准尺寸,配合方式一般是间隙,加工只能走基准尺寸的正公差。

网友:
浮动铰刀

网友:
直接上铰刀4负半丝到正0.7丝没问题的

网友:
8um公差的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