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伞齿轮箱工作时噪音较大

楼主(2013-10-30):
伞齿轮输入轴轴承内圈与轴磨损,更换输入轴调整齿轮间隙在0.36左右,调整间隙只能动输入轴小伞齿轮。工作时噪音 ,震动都比较大, 跟间隙调整有关吗?

网友A:
假如以前就有噪音,基本与你现在调整没关系,

如果是你现在调整以后噪音大了,就是中心距没调好,还得再调合适了,距离不对,有撞击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以前就有噪音,基本与你现在调整没关系,

如果是你现在调整以后噪音大了,就是中心距没调好,还得再 ...

调整以前噪音不大,调整间隙大了? 啮合位置靠近端部,但是怎么调位置都变化不大,且齿轮位置相差较大

网友B:
检查新换的输入轴齿轮轴颈的径向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新换的输入轴齿轮轴颈的径向跳动。

轴承也更换了,径向跳动不会大。

网友(点评):
是轴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齿轮轴颈与轴承径可能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