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源处理器与空气过滤减压阀有什么不同?请细说明,谢啦

楼主(2013-10-30):
气源处理器与空气过滤减压阀有什么不同?请细说明,谢啦

网友:
气源处理器是气源的空压设备部分的压缩空气处理,通常要进行冷干处理、多级过滤。空气过滤减压阀用在执行机构前调节气压、过滤气源压缩空气杂质,保护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