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板烘箱,这个东西大概什么报价?

楼主(2013-10-30):
这个东西大概什么报价?有懂的人吗 只需要个大概的报价

网友:
这很简单了,

1,你先把结构部分算出来,

2,外购件提出来,

3,保温看是自己做还是外包,就知道价格了,

4,最后找热风系统的公司要一个热风系统的报价,

都加一起,就是总价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请问楼组的烘干机的加热方式是蒸汽、天然气、导热油或是什么?电机功率比较大耗电大,烘干机里面的材料很多是不锈钢的,一般小公司用不上这个设备,个人估计100W上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用来烘纸板的

网友:
如果尺寸在20米以内,内膛宽度在2米以内,内膛高度在0.5m以内,加热功率不超过100kW的话,制造成本在30w左右

这结构做的不太好

网友:
我只对轮转印刷机的烘箱略知一二。安装期间,困了,就爬到里面去睡一觉。。。

就像三楼说的,这样的烘箱,用的不多。

那就看市场行情,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关键是,烘干速度、纸板穿过的稳定性(别上下乱跳,到处蹭油墨)、温度控制的便利性、发生异常时的维护便利性、功耗、排除油烟的功能。。。这些指标,看你敢拍多高了。

然后就是外观和贵公司的品牌价值、销售的嘴巴多厉害了。

毕竟这种设备,谁买去了,也不会拆下来看,里边的结构很难辨认。

一点一定要注意,现在环保管得很严。排烟净化没做好的话,客户的邻居公司或居民一投诉,把把准,够你折腾的了。

我都听说过大型国营厂也被逼得停产过。

网友(点评):
这个没污染的 就是烘干下纸板 不知道你们知道蜂窝纸不 温度控制在85度。纸板的稳定性 设计成上面压棍压着 再做个托架, 这个没什么要求 最主要的是加热烘干 粘合纸板的胶水

楼主:
里面有12根发热管2.2KW每根。 用热风循环。20托棍 20跟压棍 架子用14槽钢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