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减速箱

楼主(2013-10-30):
今天新到个设备,里边有个减速箱,主轴一直在转,但出轴会按8等分点停止一会,没有电器控制的线路或附件,不知道这是什么减速箱,

网友:
凸轮分割器吧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我们有两款机型在用

网友(点评):
应当是分割器。

网友:
有照片吗?带停顿的啊

网友(点评):
我喜欢这个头像。

网友:
呵呵,大学课本里有示意图。
不过课本里的是四等分的

网友A:
凸轮分度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分度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凸轮分度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上海三共”的分度器,有大致的资料

网友:
凸轮分度器http://wenku.baidu.com/view/bf6a1b92daef5ef7ba0d3c9f.html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总算知道了

网友B:
选型时多注意。

如果转速快,负载大的话,注意看输出轴的旋转速度曲线图。
可以挑的。
否则,设备振动很大。

第一次买的话,还是先要详细的产品介绍,慢慢研究吧。

我的一个熟人代理台湾的分割器,但对自己卖的分给器性能不是很熟悉,经常给客户换来换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型时多注意。

如果转速快,负载大的话,注意看输出轴的旋转速度曲线图。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