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为什么一般情况下都成对使用呢?

楼主(2013-10-30):
圆锥滚子轴承为什么一般情况下都成对使用呢?

还有能不能单个使用(同时承径向和轴向力),单个使用有没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
有助于调整同心哇 个人理解

网友:
好像没见过单个使用的,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径向载荷及单方向的轴向载荷,注意是单方向的。而且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外圈滚柱都是分体的,单独用轴向是没发固定的,
说的有点乱,不知道你明白么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窃以为成对使用是为了彼此预紧,如果有办法预紧,我认为也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比如说竖直安装的轴,我觉得应该可以用深沟加圆锥滚子配对。深沟球轴承放上面,圆锥滚子放下面。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请轴承方面的专家多指教。

网友(点评):
竖直方向在重力作用下,能达到预紧的目的

网友A: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必须成对使用,因为圆锥滚子轴承在承受径向负荷时有轴向力产生,为抵消这种额外的附加负荷必须由相对的另一套轴承承受,相互抵消轴向分力的影响。

网友:
为了两端预紧,承受双向力

网友:
可以单个使用吧,只要能预紧就行,比如,汽车轮毂。

网友(2014-03-11):
除非竖直安装, 不过磨损严重 而且不稳定

网友:
7楼说的,汽车轮毂目前都是双圆锥滚子轴承的吧,但大小可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必须成对使用,因为圆锥滚子轴承在承受径向负荷时有轴向力产生,为抵消这种额外的附加负荷 ...

学习了!

网友:
有种单个使用的方式,就是配合深沟球使用。我就经常这样用

网友(点评):
能告诉我怎么用吗

网友:
车床尾部单个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