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后的公差孔的修磨

楼主(2013-10-30):
我公司最近接了一批板件活,Q235料,厚10毫米,用加工中心加工各种孔,有60,55,18,20的,孔精度都是H7,基本都是0.03公差,这些加工中心都可以保证,可是这些板要求镀锌24um,镀锌后要保证公差,小孔我们镀锌后用铰刀可以保证,但大孔没办法铰孔,只能用电磨修,但有椭圆,也可能超差,听说大孔可以采用保护,但保护不好版面会镀不上锌,不知同仁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加工孔时公差按0.02至0.05镀后不就正好了吗 如果不能接受电镀面就订铰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孔时公差按0.02至0.05镀后不就正好了吗 如果不能接受电镀面就订铰刀呗

现在就是把孔加大做的,但镀锌的厚度不一定按理论厚度来的

网友(点评):
用珩磨头磨大孔很方便的

网友B:
卷簧+报纸放内孔里,电镀好拿掉。

网友:
用棉签沾点盐酸腐蚀吧,这样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孔时公差按0.02至0.05镀后不就正好了吗 如果不能接受电镀面就订铰刀呗

这样大的孔,铰刀不好绞,不管安装在钻床或摇臂钻上铰,都有摆动,切需要压板压,太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把孔加大做的,但镀锌的厚度不一定按理论厚度来的

绗磨不行啊,绗磨要用煤油的,会破坏镀锌后的钝化膜的,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簧+报纸放内孔里,电镀好拿掉。

卷簧+报纸,这个方法有些新意,不知报纸可不可以,但卷簧上粘皮子我想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卷簧+报纸,这个方法有些新意,不知报纸可不可以,但卷簧上粘皮子我想可以的

试试吧。如果可行回个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如果可行回个话。

现在有了可行性操作方法,孔先做到公差尺寸,用做密封垫的材料做和镀锌孔过盈一毫米的棒料,板有多厚,切多厚,塞在孔中,可以重复使用,简便实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了可行性操作方法,孔先做到公差尺寸,用做密封垫的材料做和镀锌孔过盈一毫米的棒料,板有多厚,切 ...

这个跟螺孔不渗碳不是差不多吗。你这样,我们用尼龙棒做闷头,直接闷死不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请教,尼龙棒在热镀锌的时候会不会损坏和污染,热镀锌的温度使孔膨胀,有没有掉落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螺孔不渗碳不是差不多吗。你这样,我们用尼龙棒做闷头,直接闷死不就好了吗?

尼龙的膨胀系数总归要比金属来的大的。熔点高一点的塑料材料也能达到400°左右,不过也要看镀锌工艺,这个不是很了解。不过如果怕材料腐蚀的话,聚四氟乙烯能耐王水,加工也可以。拆卸更是容易,打螺孔吊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