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夹电线端子的设备,客户要我们改造

楼主(2013-10-30):
(请管理员加精)
最近有个客户找我们给改造一下他们一个夹电线端子的小设备,设备的组装图如下。主要有一个爽倍力缸和一副夹紧杠杆组成。由于客户在使用是这个设备的弹簧断掉了,没办法使用。

现在我们同样做个双倍力缸,回程时是用气的免去了弹簧。和原来前面部分组装好了。到客户手上使用时发现的问题如下:

1.端子压的不是很紧,没之前的效果,改之前端子压好后线很难拔出来,改好后一下就拔出了。

2.改的过程中我们气缸的活塞没有做那个Cycling vale 在活塞上,而是使用的缸径比他原来要大,(按理说要压的更紧才对)

3.其他一些定位方面的都跟原来一样的。

现在想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他里面的那个Cycling valve 起到 的作用是什么?(我初步观察是活塞到位后气体通过这个阀给泄露出去了)!

  补充:那个400-27A  中有个小的如图就是Cycling valve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A:
弹簧规格没有?这种是靠弹簧复位夹紧的。另外那个应该是气缸缓冲。靠弹簧复位的力挤压缓冲来夹紧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规格没有?这种是靠弹簧复位夹紧的。另外那个应该是气缸缓冲。靠弹簧复位的力挤压缓冲来夹紧端子。

弹簧的规格没有的,很难买到。弹簧只是个回位的作用没有夹紧的。

网友(点评):
这种弹簧很好做。这个机构的精度就不好做。建议做好后夹口宽度手工修到合适。夹口宽度至关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弹簧的规格没有的,很难买到。弹簧只是个回位的作用没有夹紧的。

是的 g2096大神说的对,设备的说明书上讲到了,两个对边卡爪的距离为1.985--2.003in  我们改装后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客户一直强调不想要弹簧的,后来我们想是不是速度的问题,于是我们这气缸的前端加装了一个快放阀,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这家伙实在搞不懂。

网友:
楼主没给出自己改制后的图纸,大家怎么看到问题。如果只是照这图把那个循环阀去掉,阀右侧的气体密封在腔室内,左侧进气加压,右侧气体被压缩,不是有一个反作用力?两力相加等于出力,出力不是小了?
以上愚见,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单动气缸都是有呼吸孔的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阀到底是不是这个作用,还请用过的大虾指导。

网友B:
提手上阀打开后预压,倍力气缸通气压到位,不知是否这样工作顺序?

网友:
做个记号之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手上阀打开后预压,倍力气缸通气压到位,不知是否这样工作顺序?

不是的,他这个有两种接气的方法的一种是从提手接进气管,提手上的阀座为动作阀,这时气缸的后端盖要用堵头都起来的。另一种接法是提手上的进气口堵掉,从气缸后盖接进气口,在加一个脚踏阀来控制动作。

网友C:
是不是 有个保压时间问题。

网友:
那Cycling vale 是个单向阀吧,当气缸运动加紧时那个弹簧所在的内腔气压升高,当到达一定值时Cycling vale单向阀打开使卡抓顺利,卡紧如果没有那个Cycling vale 就会使卡抓不能卡紧。
以上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有个保压时间问题。

的确是保压时间问题
端子需产生塑性变形后结合才牢固,初期只是一个弹性的变形,有微量恢复性,保压时间是消除弹性变形》塑性变形的过程。
你可以看下客户的使用说明书,是否有个操作规则,需按压几秒。
Cycling valve其上带有弹簧,左右缸室之间存在着压差,左 通气过程中推动气缸杆向右挤压,Cycling valve作用后缸杆保持位置,形成保压。

网友D:
1 你改造后采用双作用气缸,是通过换向阀来切换,而换向阀是靠什么来触发?触发时压制的力度是怎么控制的?
2 美国设计的提手处是一个简单的通断阀,手按住后,开始压端子,端子压接到位后触发400-27A 单向阀(弹簧复位型),使活塞两侧气压相等,复位弹簧使夹紧杠杆复位,完成压制。压制的力度(端子变形的程度)完全由400-27A 单向阀(弹簧复位型)触发杆高度来保证。
3 去掉400-27A 单向阀的话,需要加装行程开关来触发压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改造后采用双作用气缸,是通过换向阀来切换,而换向阀是靠什么来触发?触发时压制的力度是怎么控制的?
...

阿狂大神你好:首先来看看我测绘他的设备以及我们改造之后的入下图:
1.原设备是考工人来踩脚踏阀来控制操作的,夹紧力应该是由气压的压力大小来控制,说明书上写是是80lbs PSI
这个没有操作时间限制的,工人踩10s也是这样 踩5s也是这样的效果。
2.说到提手。说明书上写的是。这是一中接气的操作方法。即只要将进气管接入提手的进气口,按懂提手上的阀来压端子操作。注意此时主体气缸的后盖上的进气孔是要堵掉的。另外一通常在用的接法是先将提手的进气孔堵掉,件气管通过脚踏阀后接入主体气缸的后端盖上的。工人操作时只需脚踩下脚踏阀来控制操作的,现在客户在用的就是这样接的。
3.对于有人那个Cycling vale 是平衡的  另外气缸前面有气压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应为他前面只有个弹簧且没有密封圈的,因此气会跑掉不存在说有背压的。
还请大神们多多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哪个大侠能详细讲一讲图3,进气后左右两个缸是怎么运动的。

网友E:
楼主上面提到的“两个对边卡爪的距离为1.985--2.003in”是夹紧前还是夹紧后?夹紧后的距离同原来的有变化吗?如果没达到,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而原因在于气缸没有达到预定的行程,美国的设计巧妙之处就在于用带有复位杆的Cycling valve来精确设定何时打开这个单向阀,使高压气直接与大气相连,从而使得气缸在弹簧作用下复位,如果一直有气的话,复位后又马上继续向前施压,起到一个保持和反复施力的作用,相当于不是一次性捏一下,而是捏了多次,这样效果就会好很多,也许这就是美国方案的窍门所在

网友:
原设备是三腔加压,而且远离夹爪的两腔在压紧时有补压作用,当然力会较大。

网友:
补充一点,你用双作用缸等于是恒压,原设计是有冲击效果的

网友:
考虑冲击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狂大神你好:首先来看看我测绘他的设备以及我们改造之后的入下图:
1.原设备是考工人来踩脚踏阀来控制 ...

1 不管哪种接气管方法,美国原来的设计只需要在压接前触发一次,压接到位是靠400-27A 单向阀自动触发的,压接的效果其实跟400-27A 单向阀顶杆与接触面的距离有关。顶杆没有顶到位,压杆就一直往下压。只有当顶杆被顶住将弹簧押回,单向阀导通,使压接气缸活塞两侧丧失压差,被复位弹簧压回,压接动作完成。美国人设计顶杆的高度是通过大量的压接试验确定出来的。可以理解在80lbs PSI压力下压杆压实后,还不能完全触发400-27A 单向阀,只有当活塞继续前行(也就是端子有一定的变形后),400-27A 的顶杆才打开单向阀。

2  改造后是怎么来停止压接的?是靠什么来衡量是否压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面提到的“两个对边卡爪的距离为1.985--2.003in”是夹紧前还是夹紧后?夹紧后的距离同原来的有变化吗 ...

这个尺寸是夹紧前的尺寸的,我们做的气缸行程和原来是一样的,夹紧后距离也是一样的,至于你说的可能不这一次性捏一下 ,我觉得很有道理可能他的作用就是这样吧,可是工人在用的时候没感觉到震动,就像平常气缸加了快发阀一样的动作,夹紧时速度比较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不管哪种接气管方法,美国原来的设计只需要在压接前触发一次,压接到位是靠400-27A 单向阀自动触发的, ...

同意阿狂大神的说法,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之前我们改造时没像那么多,就单纯的以为是一个倍力缸带动前面的杠杆机构夹紧,后来做的时候就是靠气缸的行程来定他的夹紧程度 ,看来没好好研究 真山寨不过来呀。

网友:
呵呵,就是没弄明白别人的要点在哪里,就山寨。
画虎不成反类犬
还是先照抄一份吧

网友:
据我观察,美国人设计的不是双倍力气缸,而是三倍力的串联气缸驱动杠杆机构。我认为在后面的缸的活塞杆顶端,是有槽的,将由缸体尾部的高压气引入活塞端面推动杠杆机构

网友:
爽倍力缸--就是三倍力缸。
原弹簧设计有点问题,易坏,除非做得极好。国货不好达到。

网友:
有没有原来美国设计的控制图纸?对比一下看看差别

网友:
个人认为是轴向尺寸有问题,杠杆必须接近死点

网友:
解决这种问题要测试,比较经济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气缸输出端加一个精密的压力表,然后多做几次测试,看看到底多少气压下能够夹紧,气体是可以压缩的,如果气缸的密封性不好,压力输出到一定程度,气体就会跑掉,自然达不到效果了

网友:
阿狂大神说的有道理,百度一下cycling valve为循环阀(安全制动),其作用为到位后放气,你可以让活塞杆丫的距离更大一点即1.985--2.003in尺寸在工作后稍微小一点,这样就可以压的更紧一些,你也可以仍用原来的cycling valve,当检测到压力下降时直接让气缸换向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改造后加载力小了,比如3倍力改后变成了2背力。

网友(2024-11-0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