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螺纹铣削加工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3-10-30):
发那科系统螺纹铣削怎么编程求教。比如说M30X2吧。最好不要用宏程序小弟不懂。

网友:
多数都是用宏来编,普通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不用宏的话
G91G02I15Z-2
有几个牙就复制几次吧

网友:
刀具厂商一般会提供程序的,如果是品牌刀具的话。不过螺纹铣刀应该没什么杂牌的。

网友:
比如16的螺纹铣刀在x0y0处铣削30深,理论编程如下:
G54G90G0X7.Y0
S2000M3
Z50.
G1Z2.F3000            从此点开始插补
G2I-7.K-2.Z-30.F500.螺旋插补开始      起始点至终点距离必须是整数倍螺距,深度一般给定的,不是整数倍的时候可以提高起
G1X0Y0                  回到中心            点方便计算
G0Z100.
......
另外:不加刀补的原因是如果刀具与螺孔直径相差不很大的话,机床自带的的刀补模式可能过切。。。。。换成宏程序变量可解决

网友(点评):
锥螺纹用铣刀加工过吗?直接用圆柱螺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自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