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维修偏方

楼主(2013-10-30):
有个朋友买了台二手的宝鸡CK650数控,用的是广数980TD的系统。说是生意淡的时候,停了两个月,刀架不转了。我去看看,刀架不转是数控上常遇到的事,想想嘛通常都是平时气枪用的勤快,金属全吹进电机里了,电机线短路烧断,刀架就会不来了。

但这次绝非如此,如此的话,我就不会拿来说事了。

剧情且听我慢慢道来:
去看了一遍,点了换刀,什么反应都没有,主轴正转、主轴反转都正常。开刀架电机盖,检查电线,顺便也调换相序,防止是相序接反,试过一遍,都没问题,刀架不来。于是背后电箱打开,重新点换刀,不反应,刀架接触器不吸;再点冷却,冷却接触器也不吸。

貌似问题找到了:缺电。于是检查接触器,两相控制三相,查两相电,果真没有,偶以为这就问题解决了,其实。。。,慢慢叙吧。顺线找源,万用表一直测到了两相变压器,变压器有电,但没有220V输出。不至于吧,变压器也会坏?仔细看看有三根线输出,两相拿来三根线?刮掉厚厚的一层灰,终于显出了铭牌。原来是220V和24V同时输出的,11-13是220V; 13-15是24V,对着铭牌一量,都有电,还好,变压器没坏。

这就明了了,两相电没接好喽。再仔细看看,220V输出的零线没接,怪了,好好的车床,怎么零线不见了呢?于是乎,接上零线。再按换刀,啪,塔,塔,塔。声音来了,刀架来了,我一击耶!一看刀架,45度停着,换刀未成功报警!我晕。我以为这是结束,没想到这才是开始。

    先搞清楚零线为什么会神秘失踪,问了朋友有没有动过电箱,朋友说“没有啊,它液压尾架是个电动开关,从后面电箱接出来的有线,我看液压尾架也坏了,就把开关的线从电箱的变压器上解下了。”原来如此,朋友,不懂千万不要乱拆线,零线就是这样顺便给解下了。

    转入正题,刀架来了,但是转一周圈不到一点,斜停。怪就怪在这,一般如果要转,就是转个不停,它无论手动拧到第几把刀位上再起刀,都是转一周圈不到点,斜停!估计动作大了,于是我只得一项一项的检查,通常刀架转不停,就是发信盘错位,于是卸开顶盖,发信盘位置正常,为确保不是发信盘的问题,直接换了个新的发信盘,问题依旧!

    难道刀位信号不全?四个工位线全测一遍,谁接触到发信盘的霍尔元件,谁有信号,说明刀位信号也没有问题!
    难道是系统参数设置的刀架正反转时间间隔太短?对照参数,调整时间,问题依旧!

    难道是系统坏了?没有给电机发送反转信号?想到这我可了,系统要好几千啊。万用表一测,两根TL+都有24V信号输出,幸好不是系统问题。

    再顺着电路往下,就是继电器和接触器了,仔细观察,点了换刀后,控制刀架正反转的两个继电器相继灯亮,两个接触器相继接触上,再弹开。一切正常。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貌似这电器上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找机械部分的问题,莫不是定位销坏了,定不住?或定位弹簧失效?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将刀架拆了个精光,弹簧有力,定位销没有半点磨损。我晕了。装回去吧。

    这倒真让我黔驴技穷了,大虾们想想看,刀架不就那点事吗,还有我漏掉没想到的可能性吗?
    现在开始,有奖竞猜!

    正常修的人应该都不大会想到,这问题偏就偏在这。我又从刀架的工作原理,一步一步的想,到底那一步有可能产生这个问题

,系统给刀架正转信号,通过霍尔元件识别,刀架旋转找到相应的刀位,系统给反转信号,刀架反转锁紧。它转近一周圈,识别到正确刀位而不能准确锁定,莫不是?莫不是反转的时候,电机没反转?这种情况就只有一个,检查一下控制正转的接触器和控制反转的接触器输出,果真,相序变成一样的了!这两个一正一反,相序应该是有差别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调整控制反转的接触器相序,终于大功告成。

    问题是:控制刀架接触器的接线,车床出厂时就是接好的,怎么会突然反相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问那位朋友,他不好意思的说:“那时候我一看刀架不来了,就以为这段时间电源相序反过了,所以打开电箱,便找了个接触器,随便调换了两根线。。。。”我绝倒!谜底是不懂乱动的结果。

    总结,对用的人来说,不是自己了解的东西,千万别乱修改,要闯祸的。对修的人来说,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有能想到的有可能产生问题的地方,都要检查,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啊。

网友:
前几年我刚到我们厂上班时,也见到过类似的故障,都是不懂装懂乱动乱改造成的,我们厂前年拉回来的高速插齿机,那机床的操作面板上的电路叫人改得面目全非,(在别人家有意将半自动的机床改为全手动操作的)那才叫绝呢。

网友:
楼主真不错!很用心写。。。

网友:
不是电工,看得晕头转向。不过能看出楼主很负责任,顶你!

网友:
这个文章写得好,没有丰富的现场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五笔小七的文章精彩。

网友:
支持原创,真心不错,

网友A:
真心不错,叫人修刀架他们出门费就要100块啦!

网友B:
刀塔Z向误差18丝该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塔Z向误差18丝该怎么修?

表述貌似不大清晰,如果Z向的误差的话,应该是Z向丝杠间隙没设置好吧,跟刀架没太大关系,我觉得。写个程序,打个重复定位看看,到底是刀架的问题还是丝杠的问题。刀架如果真有误差,只会表现为定位不准,如果定位销有磨损,刀架定位不准的话,应该是测不出具体值的,只可能表现为忽大忽小,或者忽准忽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述貌似不大清晰,如果Z向的误差的话,应该是Z向丝杠间隙没设置好吧,跟刀架没太大关系,我觉得。写个程 ...

原因已经找到,是被撞过了旋转刀塔有点倾斜

网友:
这样操蛋的事情时常发生

网友:
又见识了行家

网友(2016-07-06):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错,叫人修刀架他们出门费就要100块啦!

200

网友(2017-03-23):
一边看一边琢磨,学习了

网友(2017-12-07):
顶高手,分析全面,准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