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加工,求教工艺

楼主(2013-10-30):
材料:黄铜    斜床身刀塔数控车床

网友:
内容没公差啊

网友A:
用长的棒料 数车加工好需要的外形后割断   在平端面

网友:
这个零件数量是多少,表面光洁度要求是多少,数量少可以数控车,数量多就铸造坯件,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长的棒料 数车加工好需要的外形后割断   在平端面

如何挖空中间部分

网友B:
   我觉得要是量少的话,先车出直径23,内孔20.5这段,在车直径27.6,厚度1.5,M5内牙这段,(这段尾巴留点)在焊接,最后校内孔车出外圆。 大神手下留情,我只是说说我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要是量少的话,先车出直径23,内孔20.5这段,在车直径27.6,厚度1.5,M5内牙这段,(这段尾巴留点 ...

 量大的话试试买把端面槽刀(或自制),一次成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挖空中间部分

端面槽刀无问题。如果是带动力刀具的机床,那么土豪的做法是铣刀轴向用动力刀挖槽。

网友(点评):
同意,貌似动力刀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面槽刀无问题。如果是带动力刀具的机床,那么土豪的做法是铣刀轴向用动力刀挖槽。

问了端面切刀没有那么小直径的,当然不是土豪啦,就没有动力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挖空中间部分

切槽刀就可以

网友:
偶觉得,普通数控车床车出外面部分,普通铣床搭配分度头或者回转工作台,铣出里面部分,更加高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端面切刀没有那么小直径的,当然不是土豪啦,就没有动力铣了

没动力刀就自己买小型气动动力头做,单接一路空气进去即可。还有就是订购套料铣刀,轴向切入即可,PCD或DLC涂层铣刀最适合。

网友:
可以先车出外形,再数控铣内部,(在车床上不好定位,棒料先车出外形,切断。再上数控铣床铣。)

网友:
壁薄,车床夹持外圆车,车完后易变形。

网友:
先把槽挖好,以及M5的牙加工好。外圆不车。切断
车个软爪,从孔内夹住8的外圆。平端面,车外圆和圆弧

网友:
切铜,手磨刀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槽刀就可以

要用端面槽刀,最好是一把粗车刀,再用一把精车刀,这样可以达到想要的尺寸。

网友:
如果你条件允许,可以在数控上装一把M5的丝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挖空中间部分

先用的外门糟刀平面车外圆与圆弧,平面糟刀切糟,打扁钻,然后切断,螺纹钻床上去钻,最后平面,。螺纹要同心度的话打扁钻,攻丝放仪表车床上去干那样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挖空中间部分

你做的是铜平面糟刀先车深度4的端面在车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