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镗孔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13-10-31):
  我们加工中心使用的伊斯卡的微调镗刀进行镗孔,但有时会出现孔突然变大和变小,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我们做的批量件,自动换刀!

网友A:
忽大忽小范围是都少?μ级还是丝级?
加工材料是啥?
镗刀多长?
主轴镗刀头部摆动多少?(静态),然后手给一点力给刀杆头部,又跳动变化如何?
一步步原因找下去。

网友:
         你的刀具供应商不给技术,你把它撤了算了

网友:
是刀具有问题还是机床本身有问题

网友:
机床   刀具   加工材料  等都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大忽小范围是都少?μ级还是丝级?
加工材料是啥?
镗刀多长?

不是经常这样的,平常时候没啥问题,一个月就有那么一两次,有几丝的变化,属于偶然件那种类型的!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我们加工进口材料,不锈钢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找到原因是刀片的问题,你的刀片是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偶尔出现而且还能恢复,考虑操作失误、工件装卡、刀具使用情况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