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研(yan)住了 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31):
请问各位,螺纹研(yan)住了(就是内、外螺纹有一处或几处粘结死了),怎么解决。如何预防?我的螺纹是M134×3。请各位帮忙!

网友:
有点难办。
用螺纹松动剂试试。

网友:
用加热膨胀的方法试试,预防的方法就是安装前螺纹上抹油防锈防胶合。

网友:
刷一种粘稠状的润滑胶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锈死了?这个一般就是往螺纹里加点油,预防的话可以加保护套和防锈保护油,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一下一大把

网友:
通过锤击、加油等方法设法将螺母旋出。如果实在无法旋出,则可以破坏其中一个零件(螺栓或螺母)。对于这么大的螺纹,在装配时一定要对准,不可以盲目装配。必要时,可以涂一些抗咬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