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环的固定与安装

楼主(2013-10-31):
请问各位

机械密封的静环与孔壁什么方式密封及固定最可靠(就是密封最可靠)而且容易操作(就是容易安装到位)?

网友:
同求。我也是昨天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很难安装上,苦恼着呢

网友:
要看工作压力,温度,流体介质。我用过的一般用O形圈密封,材质有丁晴胶,胿胶,氟橡胶,石墨环上开个U形槽,孔壁上一个柱销卡住来定位,其作用只是防止静环转动,安装时O形胶圈上抹点油很容易装到位。

网友:
有一种静环是前后两个密封圈,靠一个压盖压紧,绝对保证不泄露,这个可以自己非标设计找机封厂家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