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气缸运动,2位4通电磁阀和2位5通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10-31):
控制气缸运动,2位4通电磁阀和2位5通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都可以使用?

网友:
对的,都可以用,看你的控制部件的运行状态,二位五通的可以有保压功能,也可以中位卸荷等等,原理跟液压控制相近,主要看你的部件是否需要。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五通中间位置保压

网友:
四通是用在液压上面的   五通是用在气动上面的

网友A:
位:阀芯位置;通:阀门通口。
两位四通两位五通均可以控制双动气缸,区别在于两位五通阀门有两个排气孔(1为进气孔,2、4工作孔,3、5排气孔),两位四通仅有一个排气(1为进气孔,2、4工作孔,3排气孔)。两个排气孔意味着可以加装流量调节阀,控制气缸双向移动速度或降低排气噪声、减少气缸冲击震动。
液压、气动的阀门有差异的,学校里的《液压传动》中仅有一章一节讲气动,别被带沟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阀芯位置;通:阀门通口。
两位四通两位五通均可以控制双动气缸,区别在于两位五通阀门有两个排气孔( ...

两位四通阀控制的气缸接上流量调节阀,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吗?

网友(点评):
流量调节要看装的是进气限流还是排气限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位四通阀控制的气缸接上流量调节阀,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吗?

那这么看来2位4通阀是只能用进气节流的了?

网友(2013-11-30):
微型电磁阀当然是http://www.peterpau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