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压成型工艺,请教

楼主(2013-10-31):
请问谁了解热压成型工艺?
一般那些塑料可用于热压成型?
模具费较吸塑、注塑贵还是便宜,大概的差额有多大百分比?
请知情的说说,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谢谢社友。

网友:
塑料的热压成型工艺有比较长的历史。
一般都是用来成型造型简单的日用生活品如密胺餐具等。早期也有用来做脸盆,澡盆等用品。
由于其工艺:挤出---加料----成型,所以一般来说加工效率较低
90年代以后很少人在使用。
唯一现在用的就是密胺餐具。这仅仅是因为密胺塑料的特性所决定。
模具费用肯定较便宜啊!
但是,要知道产品的成本不是单由模具来决定的。而是有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综合成本决定的。模具费用在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吸塑产品一般都是薄壁产品。严格来说壁厚大于0.5就不适合做吸塑。而低于0.5也不适合做注射。当然也有例外。现在很多的薄壁产品如饮料杯等也可以采取注射的工艺实现。但是,对注射机及模具的要求就很高!

网友(点评):
多谢!那热压成型的精度怎么样?和注塑和吸塑比较呢?

网友(点评):
热压都是一些初级的产品,不需要什么精度。和注射模具没有可比性。

网友:
一般用于热压成型的塑料有PE ,PP .通常都是热塑性塑料。也有在加工中参入添加剂如碳酸钙之类的以降低产品成本。

网友:
我现在正在学习高分子成型加工基础这门课。还不懂。但希望楼主坚持学习。加油。

网友(2015-08-22):
哪位大侠有高分子成型加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