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焊接,请教社友

楼主(2013-10-31):
刚才在论坛看到爆炸焊接,百度搜索了一下还是不懂,所以向各位大侠请教。

1炸药放置在复材上面,爆炸的时候能量扩散是以冲击的方式使复材向下压,还是融化方式使复材与基材与连接在一起?

2如果是多层板子爆炸焊接,那炸药是只放置在最上面的复材上面还是多处放?

3多层焊接的时候怎么保证最下面基材焊接的很好,是靠炸药的使用量还是什么?

刚才查了一下爆炸焊接是固相焊接,所以不存在融化

网友:
就是所谓的‘硬贴合’技术,

以前门头沟有厂子专门玩这个,我用这种材料,去看过,

板子先酸洗干净,爆炸现场都是在山上,装药是个技术,全厂的窍门都在爆炸技术上,怎么装药,怎么埋设,有讲究,

贴合可以是多次的,可以是曲面的,你看有些饭店那种铜皮艺术品就是爆炸来的,

网友(点评):
没理解到底怎么使两块板子粘结在一起的,因为一般的焊接都是加热还有填充材料。而这个百度查到是高速倾斜爆炸,使板子产生塑形变形(就是固相焊接,主要没看到无法理解)。爆炸时候到底冲击力在复材上怎么分布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还有爆炸焊接,这玩意主要用于加工什么零件啊,与其他焊接相比有什么优势?求论坛大虾发资料,只想多学一点,

网友: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爆炸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还有爆炸焊接,这玩意主要用于加工什么零件啊,与其他焊接相比有什么优势?求论坛大虾发资料,只 ...

课本上都讲过的 只不过没有细说过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很粗暴的焊接方式

网友:
磁成形技术可以达到爆炸焊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