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下图的零件需要什么车床比较好?需要哪些刀具? 求助

楼主(2013-10-31):
大家好,请问一下,加工下图的零件需要什么车床比较好?需要哪些刀具?

网友A:
普通数控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国产普通数控车床只能达到0.006-0.008吧

网友:
0.005公差普通的不行吧

网友:
看到设计这样的尺寸就蛋疼,10.075还负0.15,无语中啊!这样的设计真该。。。。

网友(点评):
体会不到加工人的痛苦啊

网友:
汽车零件中的转向轴吗.同我司的加工的零件好像.

网友(点评):
irlg汽车行业要求高不。我一直想入行。

网友B:
数量多上数控,而且那R  做的也好,少的话就普车,根据材料来选刀具,

网友:
我以前的那就厂里好像做过类似的产品,先上普车粗车留0.5mm余量上数控两头顶住一次性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数控车床就可以了

你怕那两部分公差不好保证就留余量来磨就可以了

网友:
怕公差不好保证可以上外圆磨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有来自武汉的么?

网友:
跟来自哪里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2013-12-06):
0.005的公差能达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量多上数控,而且那R  做的也好,少的话就普车,根据材料来选刀具,

普车?我看你知道理论,不知道实践哦,你做一个看看,能达到以上精度?

网友:
先用数控车加工,留余量,最后上磨床

网友:
一般的数控是不行了

网友:
要研磨的吧

网友:
这个要求蛮高的

网友:
不就一个拉伸试样吗,车后磨一下,再修圆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