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牌的制作,求助

楼主(2013-10-31):
大家好:
      小弟我近来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制作一种标牌。标牌长60mm宽9mm厚0.15mm,要在上面打十个数例如0000 CR 0001,后面的数是加1的,一个标牌加1,满位后向前进1(就和家里的电表一样),标牌数量还很大。请各位师傅给点制作建议。急用。

      谢谢!

网友:
直接去标牌厂定制

网友:
激光打标,行不。

网友:
那是否可以考虑做一套结构跟电表走码机构相似的模具组呢?最后一位每刻完一个数字就旋转36°刻下一个数字,这样一圈下来正好旋转360°,也正好回零位,然后拨动与他相邻的模具旋转36°进行数字的增加。不好意思,表述的可能不够清楚,希望被理解。

网友:
标牌LOG有很多种,如客户要求蚀刻,你就老老实实做吧,没有捷径可走的。

如果客户同意激光打标,那就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