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V带轮,有没有专用刀具,或者是适合车V轮的刀,前辈们请帮帮忙

楼主(2013-10-31):
如题,请前辈们帮助下晚辈,谢谢了

网友:
是用普车,还是用数控车,数控车用切刀就可以

网友(点评):
是数控车,用切刀可以吗,切刀可以轴向切削吗

网友:
没有就自己磨一把呗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材料做带轮?

网友(点评):
45#,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材料不同刀具材料就不同,所以要说清楚。

网友:
可以径向切,中间一刀,两斜面各一刀

网友(点评):
谢谢了,那就好弄了

网友:
可以上刀具样本,找一把尖刀

网友:
我们原来干过一种空调和汽车上用的带轮,槽比较小,好像是40°,材料是20钢,特别黏刀,为了提高加工效率,最后选用了一款梳型的成型刀具,加工效率特别高,一刀下去四五道槽就车好了。用这种刀具对设备的刚性要求高,一般选用精度好的硬轨车床。

网友(点评):
我用2MM厚的切刀,切两斜边的时候,吃到量小,走刀慢,个把小时才做一个,就这样,做几个下来,切刀还坏了一片,是裂掉了

网友(点评):
换好一点的刀片,价格虽贵点,但加工工件件数多,效率也高,成本也不会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