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钢板网可能会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3-10-31):
最近给产品找材料,网上买来若干都达不到要求
原样品尺寸:直径24.5mm,菱形孔距2×3,内孔0.7×1.6,厚度0.5(表面压平);
原样品性能:1.用手掰轻微弯曲,比较费劲,手松开又能恢复原状;
                  2.样品到手2个多月,经过手触摸,洗洁精泡过,未做防锈保存,到现在一点锈迹也没有;
工作环境:100-200公斤压力的
由于附近的市场上没有接近尺寸的钢板网,所以用网上采购。
买回来的钢板网是不锈钢304的,孔距2×4,厚度0.7,但冲成直径24.5的圆后,才发现特别软,没法用。
现在想求教见多识广的大虾们帮我分析下这会是什么材质,或是什么材质经过处理后能达到这种效果。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0-31 13:34):
工作位置在5楼发了个草图

网友:
找个机构做下成份分析吧

网友A:
网板使用环境你应该说明,光看图片是看不出材料的。

网友:
看样子 ,像是 过滤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板使用环境你应该说明,光看图片是看不出材料的。

画了个简单的草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用2Cr13、3Cr13不锈钢。

网友:
看起有点像丝网

网友B:
水龙头接口处的钢丝网应该是一个意思。外国产品可能材料不一样,这个可能需要找老外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接口处的钢丝网应该是一个意思。外国产品可能材料不一样,这个可能需要找老外买了!

是钢板网,冲孔网,或是微孔网,不是钢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