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或矩形板用卷板机卷板和校圆

楼主(2013-10-31):
新手,有相关经验的希望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
1,先计算‘压头量’,这个是要切掉的,

2,再就是计算力能参数,是不是卷得动?比如俺设计卷100以上的设备,最大力能参数的计算就很重要的,

3,卷扇形,计算‘调辊量’,这个有公式,没有的话,你师父也得有,先算出来这个,把辊子调了,实验一下,再调就可以了,

4,多辊卷的,可以调‘压靠’,就可以少切,提高成才率,

网友(点评):
998大侠,类比设计不知可否?不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