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车床圆弧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请问X8.9和Z12.95怎么算出来的?谢谢了!

G0 X10
G1 X7.50 F0.1
G1 Z14.12
G2 X8.9 Z12.95 R1.3
G1 X13.9 A120
G0 Z100

网友A:
无图无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言

不懂的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
最好贴一个图出来,才好说

网友:
应该是终点坐标

网友B:
终点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点坐标

亲!原来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点坐标

有公式吗?我也知道用CAD画很简单

网友(点评):
起点、终点、半径都是你图纸上的尺寸换算过来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估计是照着图纸给的坐标写的。原因很简单:7.5+1.3=8.8 14.12-1.3=12.82 估计别人是估计或者直接在图纸上找的点。也许是为了圆角更顺,这个说不好。如果你想要公式也简单,就是三角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的请勿回复,谢谢

不懂??你自己没图说什么,程序是按图纸编的,没看到你的图纸怎么说坐标,一个起点一个半径可以确定无数个终点,不懂的失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