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加工问题:为什么不能认为零件尺寸越接近公称尺寸越好?

楼主(2013-10-31):
为什么不能认为零件尺寸越接近公称尺寸越好???

网友:
公差,是一种数理统计,不是随意规定的,

其数值,有一种‘分布态’,即每100个尺寸,有一个最大的分布范围,

靠近公差带边缘的尺寸,是有数量限制的,比如都靠近上差,或者都靠近下差的,有严格数量要求,超过这个,批次控制就不合格了,

网友(点评):
我想起了CPK,还有正态分布

网友(点评):
正态分布。

网友:
公称尺寸有可能不合格。

网友:
根据图纸要求,应该有极限尺寸吧

网友:
公称尺寸有时候是极限尺寸啊,会存在超差产品吧
即使公称尺寸是公差的中间尺寸,也不能这么干吧。
加工中要保证过程受控,数据一般都是正态分布的
分布的范围决定着质量和成本,因此就有了过程能力这些东西

网友:
不要看公称尺寸,要看“中位尺寸”,也就是统计平均值。

比如尺寸10[+0.2,+0.1],你靠近公称尺寸10,就不合格了

网友:
其实真正有要求的一般车床加工不出来的,要上磨床

网友:
公称尺寸可能不公差带宽之内,尺寸控制的极限要求是中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