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的SW与2010的SW相比优势如何

楼主(2013-10-31):
一直在纠结到底使用哪个版本的好,希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一般的应用,很难体会出两个版本的差别。我就是从10用到12,没什么感觉。

网友:
2012的能打开2010的,2010的大部开2012的

网友:
2012当然比2010好,比如出BOM表时,可以让序号按序排列,并指定某个序号为序号1,这大大加快用SW出BOM表的速度。
还有零件序号的磁力线对齐

网友:
我最欣赏的是草图中的尺寸输入与自动标注,那用就真叫一个惬意

网友:
够用就好,2012比2010慢,要求电脑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