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怎么保证内孔光洁度?

楼主(2013-10-31):
这个零件前面也发过同心度的问题,现在做好了客户说内孔光洁度达不到,还拿一个小日本原装的夹头给我们看,那里面几乎是镜面,所以想请教各位给想想办法,先上图

这个是弹簧夹头,夹电机轴的,内孔直径8mm要达到0.8的光洁度,我们先用80-100粒左右的砂轮模头磨放电余量,然后用芝麻模头打光。

但是整体做下来还是不理想,所以各位给支支招。

网友:
直接慢丝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第一慢丝割的光洁度没有磨的亮,第二你注意下这个夹头后面比较小怎么割,第三慢丝的成本割这一个最少在80吧,成本上去了

网友(点评):
那就改用钨钢球压,在镜面抛光,试试看吧,这个成本很低的

网友:
用镗床进行精加工

网友:
估计是热处理后膛一刀再用金刚铰刀加工,0'8光洁度1丝内公差,应该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