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试验台设计

楼主(2013-10-31):
要设计一个试验台,来测试一台机器人安装底座产生的力和力矩,如下图:
没有很好的方案,希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用三维力传感器。

网友A:
要看楼主要测到什么程度了,一般用力传感器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楼主要测到什么程度了,一般用力传感器就应该可以了。

要求的精度不高,主要是如何选用和布置传感器?能否做到同时测量?还请指点。

网友:
在电气上座文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的精度不高,主要是如何选用和布置传感器?能否做到同时测量?还请指点。

实际上因为机器人底座不是一整个平面,中间肯定是凹进去的,所以其实你能加传感器的地方只能是底座的边沿,我的建议是买贴片式的薄力传感器沿着底座边沿贴一圈,然后根据每一个力传感器的受力情况就是建立数学模型去分析了。我自己没有做过这种试验,所以只是建议,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