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第三期,没有漏洞的图纸是不可能的 哈哈。

楼主(2013-10-31):
 齿条导向槽  。。
  齿条与槽配合尺寸为H9/F8

网友:
初看粗糙度位置标错

网友(点评):
那大侠再细看看

网友(点评):
仔细看也是错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是说再看看其他的。

网友:
平行度要基准吗?
垂直度直接标在尺寸12上就可以了可以,看明白一些。
尺寸11为什么不标右边的槽深?

网友(点评):
不需要吗? 那个槽子有三个面, 呵呵! 基准在左边

网友:
最好加张俯视图

网友:
对了,图中平行度是面对面,是要基准的。
但平行度值与尺寸12的公差值不符啊,尺寸12公差可以放大一些。

网友(点评):
大侠 你说放多大 ?

网友(点评):
公差可以啊

网友:
槽的尺寸公差不对 上面不是说配合公差为H9/F8吗/

网友:
B面没标垂直度,,,,,

网友:
2个孔,标注忘了“2-”。
昨天我记得我占了沙发啊,怎么没我的回复了。是不是被删了?

网友(点评):
哈哈 你是不是说什么不文明用语了。

网友(点评):
我就说占个沙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