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深孔加工难点

楼主(2013-10-31):
画了一个草图,材料为40cr
中间8mm孔用深孔钻打通
粗加工后15.7的孔留0.2余量,热处理调制
硬度45度
再精加工至尺寸要求
使用数控车床,平床身有,斜床身也有
如何加工15.7的孔,保证尺寸,保证同轴
大侠帮忙

网友A:
单边0.1的余量 少了点 我觉得!

网友B:
调质能调45度?
留0.2mm,热处理变形弯曲怎么办?
同轴度的基准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和哪个部分同轴。也许是外圆,也许是轴心,也许是8mm孔呢)
粗糙度呢?孔怎么加工?——这一点没考虑好加工。能否分段设计,分为三部分,分开加工后组装,或者更改更合理的结构。你设计东西要考虑到工艺性,除非你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只能是这个结构?

网友(点评):
呵呵那不叫调质,淬火

网友C:
同轴度基准是什么呢

网友D:
量大的话,做精密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大的话,做精密钢管

不大哦,就二三十根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轴度基准是什么呢

基准是轴线,这是电机的定子轴,转速几万转的,同轴要求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能调45度?
留0.2mm,热处理变形弯曲怎么办?
同轴度的基准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和哪个部分同轴。也 ...

基准是轴线,这是电机的定子轴,转速几万转的,同轴要求高的,
怎么分段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0.1的余量 少了点 我觉得!

那留个多少呢

网友(点评):
上一道工序保证同心度多少?

网友:
不是很懂 问下160长的孔精度能车出来?

网友(点评):
就是镗孔比较麻烦

网友:
这么薄的管子,不怕热处理变形么。

网友(点评):
多留点余量吧,加热的时候做个夹具什么的,淬火要立起来淬火,上下晃动,装炉也要立着装。

网友(2014-02-15):
工装确定的话用枪钻加工的话同轴度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枪钻不常见吧,我这边很少,基本难觅其踪影

网友:
0.2的余量,热处理做不出来了吧,而且那个同轴度居然没有基准

网友:
只能内孔磨

网友:
同轴度的基准应该是那外圆中心吧~把外圆校准了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14-06-11):
苏州深鑫石机械主要经营深孔钻机床销售,枪钻销售,枪钻焊接,自成立以来就受到业界的关注和认可,目前在苏州高新区中虹路1号设有展厅并对现对苏州,常州,昆山,上海,江阴,宜兴,镇江,南京,山东,安徽,徐州,宿迁,盐城等地区承接深孔加工外协服务。
1、模具行业:模具的水道孔、顶针孔、流道孔、导柱孔及瓶模孔等;
2、液压行业:液压油缸,伺服油缸,精密活塞杆等液压阀块油路深孔;
3、汽车行业:气缸头、曲轴、转向器齿条、齿轮轴、阀芯的深孔加工;
4、轧辊行业:冶金轧辊,造纸行业的瓦楞辊等。
5、油泵油嘴行业:喷油气体、针阀体、柱塞套等零件的深孔加工;
6、纺织机械行业:各种锭子中孔加工等;
7、医疗器械行业:钛合金、不锈钢(骨钉)等轴类加工

现有加工能力: 1、棒料加工:孔径范围:Φ1.2~Φ45mm;孔深:1800mm; 2、模具深孔加工:孔径范围:Φ3~Φ46mm;孔深:3600mm;我们有能力达到贵方对加工工件质量的较高要求,希望能与贵厂在深孔加工方面建立协作关系。
欢迎垂询!欢迎参观!
李磊 13382505036

网友:
这么长.用乌钢刀杆也不一定能加工得出来.10倍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