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螺母上面的这个零件怎么设计更合理?

楼主(2013-10-31):
以前一个工程师教我说,这类零件要尽量包覆丝杆螺母多一些;
后来我看到另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图就是下面这个,零件的圆孔和丝杆螺母外圆面配合尺寸比较小,只有15,螺母外圆配合面长度有84.
两个人都比我强得多,碰到互相矛盾的观点我就不知道如何取舍了

网友A:
见图片所示结构。

网友B:
图示不是太好!原因是拆装不是很方便!

网友(点评):
懂了,谢谢层主!

网友(点评):
假如不是支座结构,也许就不会有支座孔对支座安装面的机加工公差和安装误差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片所示结构。

谢谢回复,请教下面为何要开个缺口呢?

网友(点评):
结构需要,你也可以不开。

网友(点评):
这个缺口是为了避让螺母上的凸起的那条线,还是避让其它零件?如果没有避让其他零件的需要,是否不开缺口更好?

网友(点评):
开个缺口最大的好处是方便拆卸,如果有缺口,在不拆下丝杆两端轴承座的时,可以直接拿下这个零件,否则,你是拿不下来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不是太好!原因是拆装不是很方便!

这种零件都是这样的吧,请教怎么样可以更方便?

网友:
我设计这类,更重视的是,丝杆和丝杆副的同轴性,就是丝杆副法兰和墨绿色零件接触面的垂直度。
零件上的通孔,我呢,反而加大一点。因为丝杆和导轨的间隙需要调节。

网友(点评):
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如你在两个导轨之间设置的丝杠上面要求就过了(过多约束)!!!

网友(点评):
丝杆副如果是标准件,就不用愁什么了。问题是非标件。外发厂的小兄弟不爱保养设备,刚跟老板说道了。

网友(点评):
7楼说的不错,螺母只有靠近螺母法兰处近10mm处公差很严,其余部分稍小,为的是好安装螺母座。但大家通常把螺母座孔故意做大,好消除螺母座与之配合的滑板间隙,省去垫片。螺母座开口也是为了方便安装。

网友:
7楼说的对。接触面不存在配不配合,一般比丝杠螺母大个0.1/0.2都没问题。装配时调整。
黄色零件作为加工件保证两面的垂直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么说还可以起到容差作用(丝杆和另外两条导轨配合使用,之间的安装、加工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