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阳极氧化表面出现水纹,求解释。

楼主(2013-10-31):
产品要求做灰色阳极氧化,结果检验时发现产品表面有很严重的水纹现象。
请各位帮忙看看,可能是哪个环节有问题,谢谢。

网友:
铝板加工后氧化处理了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氧化后表面抛光。

网友(2014-04-21):
材质也有关系

网友A(2014-06-16):
一看就是铝的材质问题

楼主(2014-07-16):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铝的材质问题

谢谢,换下进口铝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