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启帆机器人主要零部件,求参数

楼主(2013-10-31):
有谁知道关于东莞启帆机器人主要零部件——控制器,伺服,减速机的一些参考参数
, C' s4 @8 [( f& `+ N比如功率,控制精度要求等,

网友:
启帆的控制系统、减速机、伺服都是进口的,本体是自己仿的,性能精度一般,属于中低端应用。铺子倒是铺得挺大,在国内知名度还是挺高。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架子大,名气大,但一直产能量没有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