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的铝板能折弯吗,哪种牌号的可以,需要很特别的设备吗?

楼主(2013-10-31):
请问6MM的铝板能折弯吗?哪种牌号的可以?需要很特别的设备吗?

网友:
5mm的试过。AL5052

网友:
可以啊,我看见我们厂里有被折成U型的

网友:
恒力的折弯机可以

网友:
合适的折弯半径、合适形状的模具以及能满足折弯能力的机床就可以。

网友A:
购买铝板的时候注意牌号后面的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是否可以折弯(重要),另零件下料时有折弯的地方尽量安排与铝板轧制方向垂直,折弯内R不要小于板厚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铝板的时候注意牌号后面的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是否可以折弯(重要),另零件下料时有折弯的地方尽量安排 ...

谢谢大家回复.